第一次发贴 ST-402HLP seventeam 黑屏,电压有

楼主(2010-12-07):
家里翻出一只 ST-402HLP seventeam  电源 ,做工还不错,想修下好再用,上次借给人家,在车上掂了一下坏了,拆开一看是PS223处没有和外壳的塑料片,有可能碰到了,换新了PS223 (是这型号吧,不知道有没有尾缀了)通电有间歇的叫声,不是很响。 绿线短路,有5V12V3。3V输出,CPU风扇也转了,就是黑屏(叫声不大听的到了),但没有灰线的 POW-OK信号5V出(CPU风扇转了,但显示器还黑屏,接好电源这脚有5V出)只有0。34V---接PT223  的16脚(不接绿线是O)  PS223已换了(难到是坏的,或有尾缀,原来那片丢了),望大家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
ps223小板画出的PCB电路图,请分析下,PDF上是不是说PGOK只输出0。3V??其它电源都出5V的

网友:
主推动用的是什么

网友:
楼主这图我看不清楚,到是看出来你的本本是三星的。

网友:
数主画的可能是电源里面的一个小板上的电路.

网友:
呵呵5230拍的,不大好啊,将就看下吧,上面有PDF图,前几天刚屏轴断了自己修的,大加帮看下啊,有思路吗?,主控上次拆过,忘了又装上了,下次再拆出来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