摔坏的X61不能触发

楼主(2010-12-08):
一台摔坏的X61板子有点变形,
没有vcc1r05m电压原来vcc1r05m_on断路飞线后有vcc1r05m电压。
还是不能触发,电流0.032 pwrswitch3.3v按电源开关是0.7v,mpwrg3.3v,a_on1没有电压输出

请问各位老师a_on1要什么条件才有控制电压输出?

网友:
摔坏的啊·少东西了

网友:
你得按本机的时序修,摔坏的机器,南北桥掉点的可能性大。

网友:
我感觉这样受外力变型的主板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