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通病

楼主(2010-12-08):
  我从05年开始维修技嘉主板  维修最多的就是内存的主供电MOS管常常损坏  而现在内寸供电多采用PWM模式供电同样也爱出现内寸供电故障。打字真累啊。

网友:
技嘉的K8NE主板您修过吗?我的这块板不过内存故障卡报警C1您觉得可能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
请教问题还要算数学题真有年头没做一百以内加减法了

网友:
另外您有内存插槽的供电图吗?这块板有没有通病

网友:
我今天也接到一个技嘉775针的主板,开机到C1就自动重启,内存供电1.8V,CPU供电1.2,别的好像都正常,当量到3.3V打阻值时发现只有13接近短路了,能给个思路应该查哪里短路吗

网友:
楼主哥们又来捧场了····您说点啥吧我那块板也有到C1后复位45-50C1在反复···内存供电没发现大问题另外我看论坛有人说是桥的问题(次块板为单桥N4的)你觉得再查该插那里啊

网友:
在问个问题技嘉的K8NE的板北桥爱损坏吗?不过内存是与他有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技嘉的板  不过内存。电压正常。刷BIOS好

网友:
技嘉板   很多问题刷BIOS就好

网友(2013-01-14):
技嘉版质量应该还可以吧

网友(2014-01-21):
技嘉H77N 主板加电重启,一直这样, LZ修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