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2550L 怪问题求救

楼主(2010-12-08):
2550L之前是粉盒错位,不能更换粉盒,这问题修好了,但打印又是全白,求救什么问题

网友:
说的不详细,只能按经验告诉你,粉盒和机器连接处的几个接触点有没接上的。重新检查一下粉盒上的几个接触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