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20 奇怪问题

楼主(2010-12-08):
电流开始到0.9然后落到0.8  怀疑不过内存 这个机器是南北桥合一的 显卡是板插式的  AMD的cpu  怀疑cpu座子虚焊  按着座子开机  电流一路之上到2.4多 显示正常  然后换cpu座子 换完后故障还是依旧 只不过这次按座子也不显示了 电流还是0.9落到0.8  打内存数据地址线对地阻值  都差不多一样  没思路了

网友:
没有换个CPU试试?

网友:
最好从新做一下坐、在检查一下其他的地方有没有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桥虚了

网友:
这是桥的问题。这个机子一开始就应该换桥。不应该换CPU座。

网友:
这种单桥的,一般都是桥虚焊得多!CPU座不好做啊

网友:
我有个朋友修的跟你的现象一样,他也是先换的座子,不过他bga水平高,换了座子还是按着能开机,换了两个座子还是这样,这才换了个cpu试。一试就好了。这样的问题还是先换cpu保修,不然问题很可能会扩大

网友:
要是不确定是座子的问题,可以先用阻值灯打一下看看,我觉得挺方便的,一直用着,不是做广告的,所以你自己找找看,不贵

网友:
用带灯测试仪测下CPU座估计还是座的问题

网友:
cpu换过了 不是cpu的问题

网友:
桥加焊过了,故障还是依旧。估计是座子没做好。

网友:
请问换新座子时要不要把座子的盖子取掉啊?我上次换时把盖子取掉了  现在想想 是不是把座子取的有点变形了啊?

网友:
做完没有清理好也会出这种问题的

网友:
打座子的对地组字,

网友:
你可能把桥整坏了,cpu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