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40-339TU

楼主(2010-12-08):
这个笔记本是从国外买的。因为以前是装的系统是VISTA。超卡。。。后来我换了XP,声卡驱动找不到了。而且屏幕闪屏。现在还没修。
为什么没有声卡驱动。。。这边都没有一个黄色的感叹号啊?
现在不知道在哪里下驱动。

网友:
惠普可以上官网 放上序列号让他自检  你先把声卡驱动卸载掉  然后去官网找下XP的

网友:
自检。。。检测不到这个型号的。没用的。

网友:
自检。。。没用的。检测不到这个型号的

网友:
你那个本自带什么系统啊?有可能是硬件坏了。

网友:
你还是刷一下BIOS看看吧,在改XP就可以了我以前遇上过。你要是装VISTA就没有问题。提醒你还是到专业的地方去刷,因为有刷不亮的可能。

网友:
自带的VISTA。那我等下装VISTA看看。硬件没有坏啊,就是上次我自己有拆过。。。、以前也是检测不到这个型号的。我现在外接CRT,闪屏很厉害。

网友:
CQ40的对XP支持不好!建议装WIN7看看吧!

网友:
那我两个系统都装装看。。。先试下WIN7。屏幕闪屏,换一个屏要多少钱。

网友:
那我两个都装下。。先试下WIN7。我的屏幕闪屏。。。换一个要多少钱。

网友:
我到底是屏坏了,还是屏线。。。我外接CRT不会闪.

网友:
HP改XP要刷BIOS的
你那个是声卡硬件都没有

网友:
现在HP机子的声卡一般都是IDT的声卡驱动

网友:
声卡硬件??、难道我上次拆下。。。没插好吗。。。

网友:
啊。。。我换系统试试吧

网友:
装系统的时候别别声卡驱动。
装完系统先装IDT声卡补丁。
然后再去找一个XP的声卡。

我这有文件,但是10几M。太大了 ,我上传不了。

网友:
这个机器要装一个IDT补丁才可以找到声卡的

网友:
这个机子你可以上美国hp的官网,国外官网有XP的声卡,中国的就没有,现在有好多不刷BIOS的情况下装XP有好多是从国外网站弄下来的,建议采纳楼上的建议,打IDT补丁在打声卡驱动,前提是卸载UAA。

网友:
怎么弄啊。。。详细说下

网友:
cq40要装XP是一定要刷BIOS的 不然的话会没有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