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R5538是个控制什么原件额。。

楼主(2010-12-08):
如题。。图如下,这个原件接上以后,SYSON信号就短路,阻值偏低。。

网友:
PC卡电源开关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不要这个原件吗。。
PC卡是读卡器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不是拆下来了吗?可以,就是不能用PC卡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他不会引起掉电吧。。。现在机器修的3V,5V有,开机瞬间有1.8V和1.05V,然后就掉电了。
就是不知道是不是不装他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