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410A BIOS芯片电路图

楼主(2010-12-08):
有个客户送来一个旭日410A的
笔记本
,拆机看到BIOS芯片有两个脚腐蚀了,焊盘都掉了。。想查
电路图
看看是连在那个件上,飞线过去,,一直没找到此电路图。。谁有,能分享一下吗。。小弟在此谢过了
笔记本

网友:
好像410的基本通用的...你看看其他图是不是差不多的。

网友:
我有旭日410A的电路图,,但是没找到有BIOS芯片的电路

网友:
要是走板层的线就不好找了,你看看吧,这是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