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3NW+画面对比度超高,灰色的字根本看不清。

楼主(2010-12-08):
其余功能一切正常。
屏线摇了没效果。

准备刷个MCU试下。

补充:
OSD颜色感觉很正常。
打驱动板上RGB对地阻值有400多。(我认为应该是75左右的)

跑了下RGB三路(由于对地阻值过大),三路进了主控IC,没戏了。直接改了2025L通用板(此屏是5V,记得驱动板跳线哦)。改的时候发现高压一亮就灭(用原配驱动板不会),测原配驱动板输出给高压的开关信号是3V,而2025L的好象是5V的,干脆连高压换了。

网友:
进入传说中的工厂模式试试呢,

网友(点评):
用943NW的方式进了工厂模式,根本只有一点点东西可选。试了没用。唉!~~

网友:
换数据线试试、换条好的

网友:
VGA输入阻值400多欧不正常, 可能GRB输入75欧对地电阻开路,造成输入信号过强,引起该故障

网友:
程序或者驱动板的问题,RGB对地阻值有400多肯定不正常。

网友:
恢复下出厂设置

网友:
GRB输入对地电阻为75欧,查下输入线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