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块火旋风X800供电导致无显的问题!

楼主(2010-12-08):
一块火旋风X800无显:

测GPU无供电,此处场效应管全部电压为0V,

跑线发现其正面一个管理芯APW7470,其原理似主板CPU旁边的电源管理芯片一样,其UGATE和LGATE输出都为0V,怀疑其损坏
在其它的卡拆了一个一样的,换上,故障一样的,GPU还是无供电,请大家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
先量下此芯片接的那个供电线圈的阻值对不对,你这显卡很有可能是GPU短路导致的此问题

网友:
先打一下核心供电的对地值有些是短路,电源芯片的BOOT脚电压有没正常,还有 相位脚有三极管的查一下三极管有没坏。

网友:
这个卡我发过贴子啊  GPU无供电 看看APW7470 6脚en有没有3.3V 没有查相关线路 如果是显存没供电就大多是8脚 RT9214旁边的二极管损坏(3脚二极管)

网友:
上个清晰点的图

网友:
对了 芯片短路了也是没有供电的哦

网友:
学习一下,显卡还没搞过,请问LS的显卡怎么量电压啊?要插在主板上吗?

网友:
正面一个管理芯APW7470,其原理似主板CPU旁边的电源管理芯片一样,其UGATE和LGATE输出都为0V,怀疑其损坏

无激励信号,就怀疑APW7470是主谋未免有点草率,为什么不测一下BOOT,FB,VCC各点电压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些电压都有,才干掉的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提示,是显存和GPU都无供电,那个三个脚的二极管似正常,上电后三个脚都是12V,换了一个同型号的也一样,还有,BIOS旁边那儿我也测了有0.9V的电压,似也正常,那个RT9214我也测了,有输入没输出,我也一并把它换了,还是一样的。。。没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