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w2228h 开机花屏一会就好

楼主(2010-12-08):
    开机花屏,一会就正常,再重新开机还是花一会,全是坚道,怀疑是屏的问题,请高手指点,看能否解决,不胜感激!

网友:
可能是屏IC虚焊了,但是没拆开屏外壳,晕!

网友:
先用通用版点屏看是屏或屏板有问题

网友:
看上去像是屏线问题,先用通用数据板点一下是不是屏坏了,要是测下来好的,屏是好的就换一下屏线试一下

网友:
屏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