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1m-es2c勾完系统不安装一直黑屏

楼主(2010-12-08):
今天早上收咯张g31m-es2c  正常ghost后不安装换咯硬盘故障依旧换咯条子还是一样跑pe还是一样郁闷的很都两张这样的板子咯还张是华硕的939的板子

网友:
看不懂你说的话、你把字写清楚不行啊!

网友:
说明你收的主板有问题或者数据线有问题。

网友:
板子新的  数据线换咯两根新的(ghost的进去系统的嘛就是按不起)   这张都无所谓反正有保就是那张华硕的故障一样我想知道到底是那的问题

网友(2011-01-29):
估计是硬盘有问题了 换换看吧

网友:
换不同版本的系统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