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1 正屏,怎么解BIOS密码?

楼主(2010-12-08):
换过成对的 BIOS芯片,开机依然出BIOS密码。 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刷BOOS、试试看

网友:
我换上好板  一样是的板子密码依然纯在,不会玩了。

网友:
刷一个免密码芯片的BOOS看看

网友:
IBM的主板有密码不是BIOS的问题,专门有一个密码芯片的,去发现一下吧……肯定和BIOS无关的

网友:
有个安全芯片的。在那里面的

网友:
把密码芯片换了就行了,它上面有个密码芯片仔细找找,光刷BIOS是不行的

网友:
T60的是U43。T61也差不多。

网友:
是呀,把安全芯片去掉

网友:
密码芯片是
PS2408
那个芯片就是啊

网友:
密码芯片是PS08

网友:
换密码 芯片    换安全芯片没用

网友:
谢谢!找到那个密码芯片了,PS2408换完,密码清除了,谢谢大家。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一个EEPROM(俗称码片)芯片。可以通过编程器修改不同的地址段解决的。

网友:
学习学习   都是高手啊

网友:
密码芯片可以刷么。

网友:
密码芯片可换一个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