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清华同方的显示器问题请教!

楼主(2010-12-08):
我收到一块清华同方的19寸液晶显示器型号是LM1920W的,屏的型号是M190A1-LO7
的,故障现象为白屏,拆开检查后发现电源板上有个整流二极管炸裂,后又发现驱动板上的给液晶屏5V供电的那个贴片场管烧裂,并且在屏的电路板上发现F1保险丝烧毁,我把以上故障都排除后通电试机仍然白屏而且发现不烧屏上的保险丝了,驱动板上的那个5v供电的场管却又烧了,开始以为是驱动板哪里有短路,可是接到另一个19寸的屏上屏显却正常,接回白屏的故障屏每次都是烧那个5v供电的场管,屏上的电路板也仔细查过了实在是找不到原因了,希望在此有哪位高人给点建议或者提醒,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是不是驱动板上的那个5V转3.3的场馆。。

网友:
驱动板上面屏供电的滤波电容  LDO元件,你不接屏试会不会烧那个场管?不烧就是屏的问题,还是一样的烧就是驱动板,查场管的G极控制电压没有也会烧管的。

网友:
排线不连屏的情况下是不烧那个管的,一连屏就烧,可是屏上的电路板的元器件我都量过没有坏的地方,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办了,我要抓狂了,屏上原来是保险丝烧了,换了保险丝后就开始烧那个5V的场管了,保险丝却不烧了

网友:
    找控制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