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打印机口不能用!!!

楼主(2010-12-08):
喷绘机--用的主机---现在不能使用了---已经确定是主板打印机接口的问题。希望大家帮助下。
以前都没修过这个接口
主板

网友:
应该不是借口有问题吧。。你这种问题多数是打雷的时候串口芯片损坏了。。。

网友:
先打值再换串口芯片 IO

网友:
找一下打印口的电路看看,跑一下

网友:
串品本身损坏的很好,几乎没有,不过有的串口芯片易坏,看是不是MAX3243的,换个芯片看看

网友:
打阻值,找出异常的那个,跑一下线路。没经过几个元件,应该不难修

网友:
叫他换板吧

网友:
可以修。你去找一家专业维修电脑的。用不了多少钱。

网友:
你 看看 I/O 还有后面的小件

网友:
串口芯片是UTC 75232L----

网友:
查75232的供电有没有问题

网友:
可以修。你去找一家专业维修电脑的。用不了多少钱

网友:
1.查75235周边的电路元件
2.换75232
3.干IO

网友:
串口出问题还是比较好修的,查下线路吧

网友:
打一下对地值,有可能是周边的排容短路了

网友:
真想不开啊,现在PCI转LTP口的转板才40元左右,修一下估计得要他80

网友:
查一下芯片吧

网友:
奇怪,明明是打印口,怎么那么多人在说串口

网友:
就是啊,打印口是并口,怎么扯上串口了。

网友:
呵呵,换串口芯片要是能好大家都会修电脑了,别误人呀

网友:
最终已换板为终结

网友(2014-06-07):
查下打印机接口的阻值,一般是坏IO的多。。

网友:
或者留意下,打印接口旁的排阻变值也有没有至打印机接口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