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能判断驱动板和液晶屏的好坏

楼主(2010-12-08):
请问怎样能判断驱动板和液晶屏的好坏,谢谢

网友:
1、用万能驱动板;2、点屏

网友:
有的连接口都不一想,有万能的吗

网友:
万能的有的能用有的不能用啊,有可能买回来不能用

网友:
鼎科研项目2621通过跳线选择不同的分辨率配上合适的屏线就能点亮19寸以下的屏,用通用板点能正常是驱动板坏,还是同故障就是屏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