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DELL D400笔记本主板外接电源L29原件烧毁如何更改或跳线

楼主(2010-12-08):
上图L29原件烧毁
以下是DELL  D400主板电源接口电路图

求教如何改线

网友:
找个一样的电感不就行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烧的太厉害底下焊不住了··并且原件两边的针脚没了

网友:
看看L28是怎样的

网友:
  找同大小的贴片电感上去就好了!给它飞下线就好啦!

网友:
这个没什么技术含量,最简单的也是最稳妥的办法就是找个原值的装上,如果不好固定就想办法固定咯(用飞线焊好后,再用胶粘在板上)。这个自己想办法,见人见智吧。

网友:
这个你关键要查查l29为什么会烧毁,不然换一个烧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