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D光驱不放盘打不开托盘

楼主(2010-12-08):
1只台式机DVD光驱,如果不放盘进去,按按钮不能打开托盘。用针顶出托盘放光盘后,按按钮就能打开托盘,进出自如,不知什么原因,谁遇到过吗?

时间长卡住了

网友:
我的三星的台式刻录机也是这样,有时柏一下就能出来,非常麻烦

网友:
橡皮筋的问题,拿出来用热水汤一下就好

网友:
换一个吧!!那不过是小配件而已

网友:
3楼说的方法完了试一下。不过还有一种解决方法,就是永远在里面放一个光盘。

网友:
换根短点的传动皮带

网友:
刚才拆开看了一下,可能还不是橡皮筋的事。因为发现只要把托盘上的小卡盖取下,就能正常打开了。观察了一下,也不存在小盖卡壳的问题,但有可能小盖使托盘不能滑到底,从而带来其它影响。最后把小盖取掉了。

网友:
本质上就是传动皮带的事,时间长了,打滑,放上光盘,吸盘吸力减弱,所以就能打开了,换根皮带,或着把皮带放入松香水里,在弄上就OK了

网友:
论坛里高人多,把橡皮筋用松香水浸泡了一下,好了。

网友:
我的方法是把传动轮和皮带接触的地方烫几个小坑增加摩擦力就ok了,以前就这么解决的。注意是烫传动轮不是皮带啊。

网友:
这个光驱昨天已经出掉了,如果这个小毛病修不好,是不可能出掉的。

网友:
把松香 用稀料 泡开  拆开光驱 抹点在皮带上  就ok 很好用 平时 照样当助焊剂使

网友:
看来我的那个新的先锋刻录机就不用去换货了

网友(2012-02-01):
都是高手呀,看来光驱有救了!

网友:
传动皮带问题

网友:
   我的都是一个没有多长时间的光驱.本想保修麻烦我换了一根皮带都还不行的.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