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V星代工的HP主板MS-7336

楼主(2010-12-08):
刚来了块HP的主板是V星代工的型号是MS-7336,进到第一屏的时候它提示按F1继续或按F10进CMOS设置的时候我按F10和F1它都会关机。有没有朋友遇到同样的故障,分享下经验。谢谢

网友:
939针的?
弄不好你不按F1F10也会断电,因为CPU风扇、系统风扇接口(SYS-FAN)没有接好风扇,都会断电。

网友:
  一般品牌主板对风扇的要求比较高,如果风扇不达标,可能会出现此现象。您不防换个好风扇试下。

网友:
扇热问题,刷BIOS

网友:
是775针的CPU,我刷过BIOS了,开始是报错风扇后就自动断电,我接起两个风扇就可以跑到它提示按F10进CMOS,按了后就断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