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识别笔记本主板上的bios芯片

楼主(2010-12-08):
各位大侠,我是新手,如何识别笔记本主板上的bios芯片呀,望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
做多了就知道了。。

网友:
平时多积累经验,有图纸就看图纸。

网友:
这种一看图纸就知道啦

网友:
常见的BIOS有围墙式,还有宽边开脚式。找个明白人告诉你一次,下一次就明白了。

网友:
现在的一般是8脚SPI芯片,旧一点的一般是楼上说的那二种..

网友:
修多了就知道了,就那么几种

网友:
一般有资料的芯片  都会有个记号的  比如是  贴点纸    或者   点上颜色         BIOS 就有了    还有   IBM的话   H8也会贴有纸的        确实以后碰到多了   就知道了

网友:
LZ这个得多看多累积经验你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