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fix 维修光盘怎么做成USB-CDROM+USB-HDD

楼主(2010-12-08):
RT 哒哒哒RT 哒哒哒

网友:
USB-HDD,可以做成HDD盘,量产可以做成CDROM,先量产成两个磁盘,在用USB-HDD,格一下就行了,理论

网友:
谢谢 有空试试。

网友:
要找到U盘量产工具,才可以做。网上也有那量产工具卖

网友:
网上有量产工具下载,到网络上去找找吧?

网友:
这个网上有很多的教程啊 主要是看你用的主控芯片!!!
有的主控可以 有的不行!!!!

网友:
听不明白!!维修用的还用做成启动。

网友:
先看你选的U盘罗 先测试出主控芯片 再找相应的量产工具和版本 然后量产由ISO就可以了 多余出的USBHDD也可以放其它的文件 可以增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