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XM-WL19AH 联想液晶显示器高压板

楼主(2010-12-08):
  上图为联想LXM-WL19AH 高压板,故障为5V变动,5--3.V变动
电容换过  光耦 431  双二极管  310V大电容 都换过  可还是变动  怀疑后面的开关控制芯片坏,但是没有换的
这种一般都是哪里坏  讨论下

网友:
电源芯片换个试试,我这里有这个板子

网友:
我没那个芯片  准备下次进货的时候一起买

网友:
建议用12to5v或7805代换,这种故障我也遇见过好多次

网友:
保护电路以及尖峰吸收查了吗

网友:
把电源IC供电脚的那个50V的电容换掉

网友:
电源芯片换了..还要是不行的话就是开关变压器的原因..我修过好多这种板

网友:
将开关管旁边的一个47UF25V的电容换掉 就OK了

网友:
这个板子要加驱动板测电压,不然你会很惨。。。相当的惨

网友:
有好多是电源IC供电滤波电容失效,引起电压不稳

网友:
在不行就加快电源模块也行的哦

网友:
我修好了好几块电源了,这种现象有的是电源芯片的问题,有的是芯片供电滤波电容的问题。光耦坏了却很少。

网友:
今天刚碰到个杂牌17液晶 12V从7.X V~11.X V 不停跳变  屏幕能显示 但是有横的条纹
来楼主这边看看寻求点思路

网友:
板子上的电容我全换了,就差ic控制芯片了,没有

网友:
换一下启动电容试试

是接负载跳变还是空载跳变?

网友:
如果负载没问题,12V电压是正常的。电解都换了,请查如下零件:
ZD203   6V2
R224     47K
C219     104
R208     100K
R216      0.33R  2W
C204      103
C203      101

网友:
这个就是50v 22uf的电容有问题 ,你换完就好了

网友:
有没有想过那个整流二极管,你试下看看!

网友:
修好了好几块电源了,这种现象有的是电源芯片的问题,有的是芯片供电滤波电容的问题。

网友:
我今天修了台机子 就是楼主你这个型号的 症状都一样的,换了个0.47UF 50V的电容上去 就好了

网友:
这个板子要加驱动板测电压,不然你会很惨。。。相当的惨
还没见过不带负载会导致电压波动的。看来还是实践也很重要啊!

网友:
上次碰到过这个板子,修不出来换板解决的。

网友:
是的。就是那个50V电容的问题。换掉就OK了。我今天也修到了这个显示器。

网友:
哈哈 最基本的电容就不用说了,我还是懂的

网友:
继续关注,楼主解决了问题记得解开啊

网友:
楼主如果修好了一点要在帖子里面接上,看看到底是哪里坏了,让我们学习下。

网友:
后面的开关控制芯片坏了,你的那个管理芯片是什么型号的?说下我给你发一个过去

网友:
此类故障是这块板的痛病,方法 是直接把全板电容全换啦管他好与坏,如果还不行一搬就是变 压器啦

网友:
把变压器边上的小电容换了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