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挚M266A开机针无电压

楼主(2010-12-08):
华挚M266A南桥是VT8235,IO是8237,不触发,测开机针无电压,上拉电压接一205的电阻,电阻正常,电阻别一端电压3.3正常,和开机针想连的一端无电压,测开机针对地为600多不短路,跑线路进南桥,想问下是不是南桥的故障造成开机针无电压呀

网友:
你跑一下I/O这边的线路,看看I/O这边有没有问题,83627是控制开机的,你的开机电路有没有稳压元件,有的话,你查一下九脚到排针的线路看看有没有断线或掉元件啊

网友:
vt8235的桥是南桥控制开机的吧

网友:
技术服务可以给我回答下吗,

网友:
先查I/O供电条件,南桥...

网友:
威盛是南桥控制开机的饿     可以尝试测测I/O的    75和  76

网友:
跑一下IO 看看是不是负责开机的?如果不负责开机 ,那就是南桥了!

网友:
这板的IO肯定不会是83627吧,应该是83697才对?IO不应该控制开机电路,直接由南桥控制。

网友:
一条线路上上拉有电压 。只要有一段有问题 电压就没了。开机针你这里没接地。另外一头进了南桥 。你也分析分析。就知道那的问题了 。

网友:
线路跑进南桥上拉正常就是南桥把电压拉低。南桥待机还情况下是南桥挂。

网友:
是啊,南桥损坏后直接把电压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