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1电池无法开机维修实例

楼主(2010-12-08):
刚收到一台X61电池无法开机。客户说进过水在别的地方修过换了个好电池机子还是一样,电源开机正常。把机器拆开一看发现好多地方都动过烙铁TB和PM芯片和电池供电部分(U42,U40,U45)等都给动过。我当时心想修成这样子了应该不好搞但是在我记忆中这种现象应该不是很麻烦的。打开电路图直接到电池那部分。机器用的是主电池F12一测没问题,就顺着M-BAT-PWR这个信号往下一查发现到F9第1PIN没有电压。心想难道这么简直不敢相信自己所测的结果还重复测了几遍还是没电压。直接导线将F9的1PIN和F12给连上,插上电池开机还是一样当时心一凉白高兴了。测F9是好的电压已经过来了通过D60产生了VREGIN20这个信号, 有了这个信号再加上用电源又能开机后面的电路应该是好的因为这里是一个共公点。所以我也没往后查。直接返回了电池供电那个电路并找到另一个公共点VINT20这信号一测发现没电压。一看电路图这个电压是由U45的D极(5,6,7,8)PIN输出的详细一个看图只要U45S极(1,2,3)PIN有电压D极就会输出一个电压。U45S极(1,2,3)PIN的连接到U40的D极(5,6,7,8)PIN一测没有电压过来.再测发现U40的S极(1,2,3,)PIN有16V的电压.需要U40的D极输出电压G极(4PIN)必须是低电平因为这是一个P型管.一测发现U40的G极电压为15V.需要U40导通的话这里肯定是不正常的.再往下看U40的G极第4PIN通过一个电阻R617接到Q6的D极.
Q6是一个N管需要它导通G极应该为高电平只有Q6导通以后D极的的压才会下降U40才会导通.一测Q6的G极没有电压.再看电路图.Q6G极接两个偏置R6&R5再接到Q5的C极.Q5是一个N管.有用万用表一测管子没问题B极也没有电压.应该Q5没有工作的.再看R6的第1PIN是接U40的S极这里应该有16V的电压的.但一测发现没电压.再用表一测发现R6的第1PIN和U40的S极U42的D极开路了.用导线再次接通.插上电池开机风扇转了机器也亮了.维修完毕. 再符上X61点位图图纸需要的下吧。 IBM[1].X61

网友:
不知道怎么回事多了这么多图纸呀!晕死了。

网友:
怎么可以删掉多的图片呀?编辑的时候也看不到。发表的时候也没看到这么多图片呀。符件以下的都是多的。

网友:
很详细,学习了。

郑杭州 -5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呵呵,学习了。。

郑杭州 -5

网友:
牛人啊!终于都可以在这里发贴了!

Alexthinkpad -5 不要到处瞎灌水。

网友:
好的维修思路,好好学习。

郑杭州 -5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以后修X61笔记本时碰到这种现象就可以做参考了

网友:
好贴 问一下  那个M2_DRV是低电平的吗

网友(点评):
M2_DRV这个TB发出来的。是负电平有效的。

网友:
U40S极。首先测了不是有16V电压吗?后面怎么U40的S极和R6和1PIN、U42的D极开路呢。

网友(点评):
U40的S极是有16V呀。是R6的第1PIN没有呀。但它们是相连的呀。

网友:
图纸里场馆的符号应该是Q的  这个图纸怎么是U呢?

网友(点评):
呵呵..........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只能问题设计这个图的人了。

网友(点评):
没人规定场效应管必须是Q 用U 表示的多的去啦! 还有就是 场效应管简称场管 不是场馆

网友:
直接用1个二级管起隔离作用接电池电压再接到vregin20公共点处就ok了

网友:
有点乱,得仔细看

网友:
是有些乱呀

网友:
楼主写得很详细啊,我前几天修的X31也是用电池开不了机,客户很急,没有修好啊,早看到你这帖子参考一下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明白你说的什么意思?

网友:
精华帖、、、楼主最近发技术帖好多啊、嘿嘿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你的支持我才有动力去写。谢谢你的支持!

网友:
x61与T61的电路图差不多啊

网友:
问题很简单,看来一修哥也是个混饭吃的

网友(点评):
哥没说很复杂只是发出来分享一下。不过也确实是个混饭吃的呵呵...没有LZ有才.

网友:
写得很详细,图文并茂,赞一个。图纸不多,正好能让人看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C:

楼主理解有误,我说的一修哥是在你之前修过这机器的人,并不是指你

网友(点评):
呵呵.....那我理解错了.谢谢你的支持.

网友:
写的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D:

挺好  的 精辟

网友:
真才实料,学习了!

网友:
楼主查的很仔细。

网友:
写的复杂,问题很明显

网友:
不错的维修思路 值得去学习了

网友:
楼主问一下,关于没上电池之前和插上之后M_TEMP这个电压在电池口是多少呢,
因为也是同样的机器修的故障是不充电所以,没上电池之前我测的是3。3
插上电池以后成了1。9左右了,不知道正常不正常,这个条件不知道没办法进行下一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应该跟这个信号没关系,我这里有个修充电的例子你看看有没有帮助。笔记本维修实例-IBM T60 不充电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13631-1-1.html

网友:
看不懂呀,我的水平不行,太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