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25不加电

楼主(2010-12-08):
同行送修的旭日125说是不加电,用可调电源试了下是0.003A电流,不触发。
1:首先把内存,硬盘去掉,依旧。
2:拆机,发现有进过糖一类的东东,肯定不是水,只好清理。
3:清理过后,依旧,测试没有待机电压,3.3和5V.
4: 测试待机电源芯片的工作条件,发现供电正常,只有18脚的LDO5对地短路,把芯片取下后,用烧机法,单独给这个脚加5V电,没有发现有很热的元件。发现有一个穿孔和这个LDO5是通的,把它清理后,用刀刮了刮后,上电,没有电流啦,呵呵。测试阻值,不短啦,难道说好啦。
5: 装上芯片后加电试,呵呵,还真好啦,待机电流在0.02A,按开关,电流很大正常,终于出现LENOVO的LOGO,至此修复。
导致短路的原因可能是由于进的东西把孔腐蚀啦。希望大家指教一二。

网友:
修进液的机器还是要细心,我今天就接一个进水的机器,没清理干净。现在电流正常,接屏不显示,外接图像抖,明天准备做北桥了。

网友:
进水的地方一定要细心看看

网友:
进水的机器就是这样,一定要细心清洗一下好了就好了。不好的话就难搞哦

网友:
这机器档69的通病就是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