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赏回答 HP6520S 主板EC坏了 换了花屏

楼主(2010-12-08):
HP6520S 开机不加电 主板EC坏了 随便找了块板子上的换上去【同型号的】 现在开机点亮了 但是换了花屏 外接也花  都是些竖道  郁闷中· 一般主板不可能存在两个问题啊  有知道怎么回事的么

网友(点评):
内存问题.比如换个533外频的看看

网友:
要不EC内的软件问题,要不就是显卡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问题吧。

网友:
不是显卡的问题啊!版主分享一下啊!

网友(点评):
还没修好呢 求解呢

网友:
显卡换过没有啊!还有显存·

网友:
两个问题很正常,不过这机子是集显的,花屏要先排除内存,不行就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