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清华同方K40花屏维修讨论中。。。。。

楼主(2010-12-08):
清华同方K40,板号是S42G顶星代工的,方正和长城都有用这种板
起初拿到手是黑屏,我看了一下拿去加焊了一下,能显示,我是一边放音乐一边跑3D,3D跑一会儿就会花屏,没死机还能听歌,满屏像雪花一样,,我晕还是第一次碰到,我们是批量修这种板,所以又重新更换了一个好的显卡芯片上去,结果还是一样,大家来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
想知道兄弟们在修这种的思路是什么样的,学习学习。。。。

网友:
屏线!~~屏线!~~

网友:
这板是什么显卡?

网友:
觉得应该还是显卡吧

网友:
很有可能是显存的事

网友:
DOS里面花么?``我这两天接了两个花的``不过跟你花的不一样``都是屏坏了

网友:
应该是三星的显存吧......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用有铅的球重新植一遍!最好把风扇也改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屏线问题不会是这样的花,因为我们是批量的修这种板,屏线测其他板是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G86-703-A2  NV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是,是现代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花,刚进系统能正常,听听歌没问题,跑3D大概十分钟就花了

网友:
显卡温度没把握好

网友:
回复 网友E:

显卡BIOS   也会影响吧

网友:
最好换个屏试试

网友:
显卡的疑点最大```做显卡吧``

网友:
搞定没有啊!好怪哦!

网友:
我也觉得是在做显卡的时候把显存搞虚汗了

网友:
按你图片上的,如果这样测的话,是不是散热不好呢,风都跑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们很多都是这样测的,只要有风对着散热器吹,就没事的

网友:
问题解决了,就是背面的显存问题,加焊了一下就好!

网友:
像是散热不好,你那样裸板拷机,不知道有没有把散热做好。

网友:
如果你换两个显卡问题一样的话。会不会是显存的问题。还有就是显卡供电芯片滤波电容也可能会的。我修过神州的是这种现象:开机进系统刚开始是好的,用一会就花屏了。(中间也做了N次显卡,显存也加焊都没解决)最后换电容好了。

网友(2011-01-08):
重做系统了没?

网友:
屏线问题了。

网友:
楼主试好了,分享下经验哈。批量 修显卡!!

网友:
直接换显卡吧,显卡坏了,

网友:
显存问题  。 换显存

网友:
我也修过批量板子   这现象貌似显存  横纹雪花  显存几率蛮大    但显存空的现象不会成批量不会成批

网友:
  显卡确定做好了  那就加焊一下显存就OK   我搞好好几个都这样的

网友:
应该是显卡  夏天一个V3000  显卡我重新做球  看电影  上网都很好 但是玩3D游戏 跑3D就花屏!

网友:
应该是显存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