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 786LFB行幅变宽

楼主(2010-12-08):
一台HPC 786LFB彩显,开机一会屏幕出现竖着的肋骨条,慢慢的行幅变宽,出现细细的水波纹,图像看不清楚,字也模糊了,后来烧了行管和高压包,原以为是高压包不良,换了高压包和行管开机一会故障又出现,用IRF630换了9N25C二次电源管,故障不变,故障出现时B+电压为133V,正常时为135.2,关机后开机又好了,热机故障又出现,望师傅指点。。谢谢

网友:
行幅调整电路焊啦 吗  把tip122补补 在不行把它换了

网友:
故障出现时B+电压为133V,正常时为135.2[这应该不会影响]
矫正电路是否有虚焊。TIP122可能性能不好。矫正电容也应该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