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的使用,让大家见笑了。

楼主(2010-12-08):
一块845的主板,用二极管档测,ATX电源的7角和主板上很多的元件相通,是不是短路了。还有有时候用万表跑电路时碰到某个元件,万用表只是嘀的响了一声很短,这代表什么。是不是长叫一声才是相通,请朋友们帮帮忙,我是一大师级菜鸟让大家见笑了。

网友:
用二极管档测量 通与不通没有实际意义,跑线路最好用指针式的万用表!

网友:
蜂鸣响不一定是通的,要看你的万用表了,在某个数值范围内就响,看读数比较准确。

网友:
蜂鸣档长响才是通的

网友:
ATX电源的7角有没有短路你直接测对地阻值不就知道了,响下停是没通的

网友:
只响一声,不代表通不通,要看万用表的数值

网友:
要看万用表的数值

网友:
先短接俩表笔,校准万用表数字到00几数字是通的!然后量量元件和电路的数值和万用表的校准数值一样吧!要是一样是通的!一般在004以下的好像是通的!

网友:
呵呵,数字万用表的二级管档测试的时候,响一下就不响了是不通。那是你测的两个点之间有电容存在。所以开始响等电容充满电就不响了。跑电路还是要用电阻挡看阻值的。二极管档在阻值4、5十以下都会响。

网友:
买个好的表会很好用。呵呵

网友:
ATX电源第7角是地线,你量的相同,都是接地了。

网友:
楼主要明白原理才行 这样子测也没什么意思,  响一声可能是电路中有电容,那是充电时产生的.  所以还是要分析电路, 判断一个管子是否坏了, 还是要看离线测量.

网友:
看数字才知道短不短

网友:
谢谢大家的指教我会更加努力的。

网友:
万能表的详细使用,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