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能正常亮机,关机后部能开机,怎么维修?

楼主(2010-12-08):
我有块 ibm x31的主板第一次能正常开机,关机后就不能触发,系统下软件关机也一样不能再开机,只有把电源断开从新连接后才能开机,但是用电池能再次开机。裸板测关键测试点,发现开不机的时候1.8V电感没有待机下的1.8V。MAX1845 换过,故障依旧。望高手和有修过类似故障的师傅,给予指点,谢谢

网友:
保护隔离方面查没?

网友:
楼上的说换南桥好了!你修好没有啊!修好分享一下啊!

网友:
换1.8V的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
电容换过了,明天换个南桥 看下结果,到时告诉大家。

网友:
是这样,不能加电开机,是1.8V没有出来,MAX1845的24脚多出个5V和26脚的BST电压为4.78V,正常情况下MAX1845的24脚在待机情况下是没有电压的,而26脚的BST电压为6.3V。与这两个有关的小件,我都查了,都正常。明天做个南桥,看能好不,到时告诉大家。

网友:
修好发个信息来哈,

网友:
不过可以先按照通病去处理,1.2那电容,通常就那两电容的事。以前碰过

网友:
没了1845的1,8V为什么会想到去换南桥?

网友:
这个问题是    MOS管不良       1.8那个    换了  OK

网友:
手上没有那种MOS管,已经订了,回来后换个,看看结果,这台机器客户买给我们了,所以是自己的机器,现在单位比较忙,做南桥等换过MOS管后,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在动手了。不管怎么样会给大家一个结果。大家耐心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