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 --1702

楼主(2010-12-08):
今天收到一块V星主板 型号 MS-1702 版本1.0  故障为不触发  先压桥试,不行 后拔掉四口12V供电,还是不亮  于是开始测线路,从开机针脚跑电路,跑到Q53标志的三极管W04时线短路 于是换W04三极管后还是不亮,继续往下走,Q54标志的三极管可能也损坏于是也换后,开机   原来是一对 ,Q54三极管为软击穿

网友:
第一 好像这个主板不是MS1702 是7102之类的吧  看完这个我没有得到任何经验的收获,应该说说各组电路,谈谈思路等等。比如,这个主板开机跳针应该是0.76V左右,PCI脚的南桥待机电压应该是3.3V,经过一个八角MOS管5V转3V的吧

网友:
不开机,,不通电实际上很好修的.....--芯片INTER的话...开关到IO,,,,IO.....电源14,,,,,跑跑线..看电压跳变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