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格27寸液晶电视亮几十分钟就暗屏。。。。

楼主(2010-12-08):
美格27寸液晶电视亮几十分钟就暗屏?驱动板上的驱动信号有4V,屏不亮也就是说灯管没有亮,供电一切正常,有修过这种机子就帮个忙,几台都是这毛病?。。。。。再线等,我发个图你们看看

网友:
问题描述清楚 ,驱动板上4v是什么电压,还有就是不亮,是没有背光还是?特别是4v是什么电压?

网友:
电压正常能正常开关机就换高压板试试

网友:
几十分钟,那应该有发热吧?我修过32寸的,有+24V +12V +5V  +5VSB这就组电压。屏电压是12V.

网友:
去掉保护看看情况怎么样。

网友:
去掉保护看看情况怎么样
请问这机子的保护电路在哪里呀?去什么元件?

网友:
暗屏的时候声音正常不?高压板应该是24V吧 en信号有没有?如果有en信号就是高压板保护了。

网友:
是不是电源板输出电源变低了

网友:
你说的暗屏是灯管不亮还是屏比较暗,如果灯管不亮就代换高压板。如果屏暗就调一下亮度。

网友:
有几台同型号一样的故障,你拆其它机上面的高压板或数字板来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