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液晶,,无语了. /.

楼主(2010-12-08):
今天修了一台型号为:15寸pe1236惠普液晶显示器,拿来时拆开测量发现一组的5706烧了.9024没坏/于是就换了5706试机正常了,给客户拿回去了,,用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坏了,拿来回来.拆开看还是那一组的5706坏了.换上去用了几分钟烧了.把焊点都焊了一变,于是再换.9024也换.试机了一个的小时..呜呜////挂了. . .  怎么办啊./ //

网友:
应该 是  高压包老化 造成的 或者是 无极性电容 造成的

网友:
升压变压器出问题了吧,加块儿独立的高压板少很多烦恼。

网友:
就是 直接改个外接高压板吧

网友:
变压器拆出来测量阻值均为:372    已经烧了6个5706了..也不敢在试了..直接改了高压板..只是想查出是那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