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93问题请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2010-12-08):
拿下LM393 5脚电压正常 装上去电压又拉低了换了个393也不行,请高手们指点一下谢谢。
问题

网友:
不好意思图片太大了,传上去就小了从传一下。

网友:
那就要找电压在那里发出的啊?

网友:
LM393本身有内阻,与PR28并联后使总体阻值变小,导致PR28分压变小

网友:
搂上的意思是LM393坏了导致电压拉低的?

网友:
看下是不是PR18坏了?或者是放上LM393后PQ5处于导通状态

网友:
PR18没有坏,PACIN有3.3高电平。但不知道这个电压应该有还是没拿,但拿下PQ5电压一样还是拉低。不知如何下手了LM393也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