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6a 不插显卡报一长两短,插上显卡电流0.9a不跳变

楼主(2010-12-08):
今天接到一款c466a 同行修过的,拆机发现不拆显卡板上电从0.7跳到0.9 再无跳变,好像不跑码,拆掉显卡反而电流正常跳变,而且有一长两短报警,换块好的显卡板也是一样。接口都加焊过,请家分析一下北桥坏了会不会这样
显卡
一长两短

网友:
这机器这故障显卡坏的较多,如果你确定不是显卡问题,那首先先量一下显卡供电是否正常?BIOS刷过没?

网友:
没刷过bios ,客户说刚开始会报警的,去修显卡,修完之后就不会报警了,不知同行是怎么修的

网友:
1.8 跟1.28 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