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笔记本主板维修笔记

楼主(2010-12-08):
U41SA1有时待机0.01A不加电,有时待机0.02A加电电流上到0.33A,有5VA 3.3VA,CPU电压,其他电压没有,量1.8VS的工作条件正常,换815LN后

OK

V30SA1不上CPU有VCORE,上CPU后没有VCORE,有VCORE时CPU供电IC无PG发出,换Q19后OK,Q19阻值不正常

SW8跑D2不显示,PR185 R186被人动过,换后OK

I4XSIXX不加电,+1.8VS对地短路,换U4后不短路,+3.3V阻值偏低为56欧姆,正常为420欧姆,换U3后不短路,U11第2脚阻值偏低为11欧姆,好

板为650欧姆,换U11后不短路,U22第2脚短路,取下IO不短路,换上一个新的后又烧了,又量到电池口背面三极管Q46 D极电压偏低为2.6V,好

板为3.3V,换Q46后电压正常,在换上新的IO后不短路了,但U22第12电压偏低为1.9V换Q56 Q59 Q60后电压正常,加电可以开机

三宝F18LA1_PCB_LN_DMV REV:B一体机主板,开关引脚为CON1第22脚,要用镊子对地短路才能开机,用万用表不行,此板的待机3V 5V加电后才

三宝F18LA1_PCB_LN_DMV REV:B待机0.03A,正常待机为0.02A,加电后电流变为0.01A,除了电感L5 3.3V,L4 5V有输出外,其他电压都没有,量

BIOS第1脚待机时的波形也不正常,有杂波,拆下BIOS量BIOS第1脚也是一样的波形,好板有BIOS的情况下点波就是两个点,没有杂波,换IO后

OK,没有8512E EXA的IO,用8512E CXO代换的

网友:
写的比较详细呀
要是有图就更好理解了

网友:
LZ用心良苦呀,值得一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