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420A报一长二短的纵

楼主(2010-12-08):
同行拿来一台联想旭日420A的机器。ATI独显的主板
故障:为开机报一长两短。
维修经过:接到机器。上可调电源。看到电流在0。9A左右有跳变。并报一长两短。这种报警在HPV3000的机器里经常听到。直接上BGA机加焊后。加电亮机。

网友:
ati难道也是这样报警的吗??是看bios
????求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显卡问题

网友:
加焊不是办法哦,在不换的情况下,建议楼主重做下最好,不然用不了多久

网友:
拿下来,重新直球,再重新焊接上去会经用点吧。

网友(2011-02-27):
用无铅的球,重新植下肯定会比加焊下耐用的

网友(2011-04-19):
典型的显卡故障 修过好多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