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845Q

楼主(2010-12-08):
我有一台L--I845Q的主板通电诊断卡代码跑到26,报警声音也正常,我量一下VGA的电压与好的扳子是一样的,就是插上显示器不显示。不知道怎么搞的,我以前也遇到过,不过刷一下BIOS就可以了,但是现在BIOS也换过了,还是不行。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
北桥问题,

网友:
我有一块845和一块盈通C68问题一样,加PCI(老PCI)显卡屏幕上有字,北桥有问题

网友:
清空CMOS设置。
查一下VGA口的行场信号的阻值、电压、连线都正常与否啊,如果不正常,看看是直接通到北桥的呢,还是通过门电路转的。如果不正常,就查它的上一极设备。以前碰到过行场信号上的地极管坏了,导致走字可以过但是不亮的。
如果行场信号正常的话,刷BIOS也不行,那应该就是北桥的问题了。
以前碰到USB口坏,南桥烧了,也可以走25,但是不亮的情况。

网友:
如果北桥供电没问题的话就是北桥本体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