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手头上有没有索尼VGN-S16C的板子,帮忙看下有没有掉件??

楼主(2010-12-08):
(图片)

网友:
谢谢各位。帮帮忙,

网友:
本来是显卡问题,我加焊了下,可以了,没用多久就不行了,黑屏了,后来又加焊了下还是黑屏,今天换了块显卡,还是一样情况外接是好的。显卡做的事没问题的。。。。大家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
呵呵,这板子好断线的哦,很不好搞的啊

网友:
修过。 外接正常。内屏不显的问题。是一个3V 转成 屏 和 高压条的3V 的6脚 芯片坏了。造成的无显。。

网友:
我有  讲究看吧  给我 加分  哈哈

网友:
呵呵,你那个显卡不好做,太容易断线,以前做过容易打断,不过有图纸,用示婆器打一下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板子不一样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A:

LZ帮忙发个背面的?主要是显卡正反面的,最好清楚点

网友:
这鸟板很差劲的,显卡容易坏,而且不好干。坏了就很难修好。。。。。我现在手头就有一台
一模一样的  9200的 显卡,855 的芯片组
可惜我没有相机,要不是就给你照一张看看。。

网友:
这个板子不好搞,前次搞坏了,客户换板没留下来,不好意思,上淘宝看看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