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闲来无事修内存,求双面DDR2定位,有图

楼主(2010-12-08):
闲来无事修内存,求双面DDR2定位,有图
最近比较闲,找了条坏内存研究一翻。结果如图,用512内存带坏1G测试,不会看颗粒,,上来求助各位高手。请看图 ,谢谢

网友:
改SPD屏蔽背面!

网友:
谢谢麦生,背面8颗全坏了?不能换吗?屏蔽了是不是只能当512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麦生,背面8颗全坏了?不能换吗?屏蔽了是不是只能当512用?

网友:
改SPD屏蔽背面再测,如果还是同一位置则是正面第七个颗粒问题。无错则背面第七。我也是刚学习,不知道对否!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怎样改SPD,谢谢

网友(点评):
把512M母条的SPD换到1G双面条上

网友:
全红的基本上颗粒挂了, 虚焊的少,

网友:
找条单面KM 512 DDR667的SPD装上,,开不了机。手上没有双面的KM512DDR 800,请问SPD能不能写入?有580U,但没座,能不能在板上写入?

网友:
买个SPD内存转接座就可以操作了。

网友:
论坛有dos版spdtool,dos下修改,根本就不需要什么编程器了,自身的spd就可以刷单面了,用不着找什么512M的spd了。

网友:
楼主啊     测内存好坏用什么软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