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GN-CR33保护

楼主(2010-12-08):
今天收了一台SONY   板号是DAGD 1BMB8B0 MBX-177A 的机子 客户说看到光驱边有点火花,但是机子还在用(用电池)电池没有电了,就关机了,接上电源开不了机了,拿过来接上电源没有待机电压,一插上电源有0。02 二秒不到就0。00了,有可能哪里保护了,我查了一下5V。3V都没有出来,不知道哪里查起,不知道这5V 3V是哪个芯片给的,我是新手,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如有人知道这芯片是哪个请告诉一下型号谢谢

网友:
先放个电看看

网友:
你有图纸吗?如果有图纸可以把图纸发来,我们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
你不知道3 5V 怎么查出来没有呢?  打主值把

网友:
量一下开机键有无电压,确定是待机问题还是 系统电路问题

网友:
后级电压短路了,先量一下电池接口看BT+有没有问题

网友:
应该隔离保护电路的问题吧。

网友:
这个待机芯片在读卡器那块板子上  你不会把那块板子没装吧!

网友:
隔离保护电路的问题比较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