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 V400无显示

楼主(2010-12-08):
该机为2修,到手后擦拭了下内存能亮交个客户用了几天就不行了,送回来后电流从0.8-1.2-1.0-0.8,加焊显卡后现在电流不摆动 到0.8.5不动 复位灯常亮,CPU座子里面很多油  我都不知道加来做什么,现在请问下是那里的问题几率大点
重新植球好了

网友:
2修很麻烦  一般是客户在别的地方修好价格没商量好,维修员又给他整坏了,这最麻烦,二是他们也修不好,换了哪些东西你也不知道,哎  麻烦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机子先拿来我修亮的了 但是客户用了几天又出问题了

网友(点评):
擦了下内存也叫修??太牛了

网友:
换个CPU座  前两天也遇到和你一样的故障

网友:
重新植球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