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品牌机WD硬盘装系统蓝屏。

楼主(2010-12-08):
有块联想品牌机WD硬盘,装系统到WINDON界面蓝屏,老大说用DM低格,用DM低格不了,高手指点指点,我觉得是隐藏分区的事,最后老大不知道怎么在DOS下,点点就好了。弄过这种现象的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fdisk /mbr

或者重新分区。
主引导扇区或隐藏分区的问题。。。

网友:
有隐藏分区的重新分区就好了也可以把隐藏分区删除掉不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NHPA都去不掉,DM低格时一直报错。

网友:
用DG不是很好解决吗,干吗脱裤子撤尿,瞎折腾。。。

网友:
真接把了隐藏分区删除就行了

网友:
GHOST后进系统蓝屏:1 DISKFIX修复一下 2 把SATA模式关了。

网友:
碰到过几次这种故障,进PE系统,用DiskGenius删除隐藏分区,重新分区后,故障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