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5n(x50n)待机电流0.16A

楼主(2010-12-08):
开始掉件了。无待机电流。补了R3018 (100k) D3009   ,D3001
电容C3010(1UF/10V)没有不上。应为不知道怎么测量
没有bios电池。好象是自动触发了。二修的本本。
风扇会没两秒抖一下。按开关键有LED亮。有时能看到电流从0.03-0.16,然后循环.
max8632的HL G电压时有时无。天黑了,明天接力。

网友:
不修本本不谈电流。只看信号跳变。。

网友:
CPu供电出来了。上电能到0.8持续几秒钟就掉到0.3。
有一个6脚复合mos被我弄不见。没有上。
force_oFF# 没有被IO的SUSB#拉低。
现在的问题是CPu出来了。PG也有了。可风扇没有转.追线是通过一个小mos管接到io上的。
请问这个板子有什么特别的信号吗?
没有换io。至少io能触发.

网友:
哪位兄弟有这个板子的上电时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