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LL M1210冷机进系统重启

楼主(2010-12-08):
DELL M1210,冷机启动到过XP滚动条画面就重启,感觉等机器温度上来了,就可以正常进系统.如果停用(或者卸载)声卡和无线网卡冷机就能正常进系统了.会是哪的问题啊?

网友:
沉底了,沉底了

网友:
如果是独显的考虑通病,7400显卡问题。

网友:
是集成显卡吗?如果是集成桥的问题比较多

网友:
还真没见过这种故障!楼主修好请分享!谢谢!

网友:
北桥坏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