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t19w80ps亮一下就黑屏

楼主(2010-12-08):
今收一台AOC tft19w80ps亮几秒就黑屏,哪位高手帮忙解答?

网友:
灯管坏或高压板坏..找到原因.直接更换

网友:
多开几下  开关  看看 是不是供电不稳  电容 的问题

网友:
电源板电容不涨,没有虚焊的话就是灯管和高压板了,查吧

网友:
高压板部分 变压器边上的电容 要么就是变压器·或者灯管··· 期待LZ解决问题··

网友:
这机子灯管爱脱焊。再查查高压,都小问题。

网友:
这台机的驱动板上有一组3.3V的电压在刚开机时有,过5秒后就没有与故障现象同步,这个电压由三端稳压管转来,经电阻后一脚进主控芯片,我怀疑是这部份的问题,哪位再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
黑屏时指示灯亮吗

网友:
一般都是虚焊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