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K41 3/5V 电压不稳问题

楼主(2010-12-08):
K41本子,,,,3V 5V 在(1-3V)之间跳动 供电芯片是ISL6232 芯片已经换过,,至于芯片旁边的电容也换过了,,MOS管也换过了,,,,,,芯片的+IN VCC REF 都在跳动
请教各位大侠是哪里有问题
芯片
供电芯片

网友:
我把3V 5V 后级短开还是跳

网友:
查反馈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