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 今天火大了

楼主(2010-12-08):
一台sl500  不充电  充电闪黄灯 正常进系统正常使用  系统中能认到电池  显示正在充电  但一直是百分之0  单独用电池不能触发 插上电源开机后在拔掉电源电池能用   没图纸   不知道查哪儿【话说有图纸也不一定知道】跑了半天线路没跑出啥名堂 换了一个充电芯片  和没换之前一样  偶然发现充电的mos管温度异常   按同沟道的换之   结果奇迹出现  插上电池电流上到0.5多了  而且还跳变   但是不是正常充电时的跳变   拔掉电源在一模那mos管更烫了    不敢乱搞了   客户也急着要机器   装上先拿走了

郁闷。。。。。。。。

接下来是索尼的   vgn-sz16cp   加电不亮   把内存拔了一根亮了   在换另一个插槽   不过内存  拆机  酒精刷槽子  橡皮擦金手指  量时钟  量供电  量参考电压  量数据线对地阻值  MD  什么问题都没发现   在装上内存   还是不过   找bios又找不到    他奶奶的   装上   老子不修了

郁闷,。。。。。。

网友:
干嘛不留下来慢慢修?修机子没那么快的

网友:
没耐心是修不得机子的

网友:
哥们今天也是郁闷到极点,换一个宏基的电源口,换好了,她说键盘帽有问题,给他弄到最后没有配到帽,他说我给他的卡子弄坏了,我晕,原来卡子没有坏,键帽怎么会掉。晕死,气死,

网友:
不过有的客户就是这样!老是说急急的!

网友:
淡定。。。

网友(点评):
蛋疼是真的。。。。

网友:
客户急,咱不急

网友:
哈哈,这个帖子不错,应该叫做维修工发泄情绪贴

网友:
充电灯黄亮不闪,但充不了电,这是不是电池坏了,还是充电线路有问题。

网友:
楼主 今天手气背啊  呵呵  总之要细心 多查查 客户在就搞慢点 让客户等不急  这样你也拆开了  没办法 如果客户提装起来  就顺理说可以修好的 给点时间  如果客户硬要求  就说我可以修好 由于你个人原因要装起来  就付拆机费  (多少就看楼主黑不黑了 )

网友:
谁家的媳妇这么聪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