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ES60 不开机

楼主(2010-12-08):
三星ES60不开机,根据用户反应相机是用的中途掉电再开也来不开了,我拆机用肉眼没有明显烧坏,开机键没有电压,电源芯片有几组供电输出   。BD9757MW这个是电源芯片,哪位有这个芯片的资料。网上查不到!

网友:
相机已修好,我测芯片有几组电压分别为:1.0V  1.8V   3.6V   3.2V   还有三组没有电压,我想肯定是得到开机信号才可以输出几个信号,上次测量是按键开机键没有电压,后来我测得其它按键有供电,,修复把开机键供电一脚与原来的供电电路断开然后再飞一条线接上按键开机可以正常,装机修复试机!

网友:
这也行,开机按键和其它键共电,但是信号去哪里呢

网友(点评):
兄台说得有道理,就算上接断电,但开关键待机时也应有高电平的信号

网友:
对不起我没有跑电路,下次发帖说的更详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