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讯D820MS怪故障

楼主(2010-12-08):
前些天客户送来一丽讯D820MS投影仪正放是正常的,如果把它反面放着开机一过log就自动关机了,刚以为是里面的灰多了,清理了一下,装好后,开机也是这样,用菜单里的复位功能,也是一样,不知是那里出了问题

网友:
看看按键是不是压到了

网友:
不会是按键,因为是倒挂着的,我取下来也是用书抬起来的,没有压着开关

网友:
机器让客户取走,让他正放着使用,用到不行时,再拿来加焊一下主芯片看看。

网友:
是不是反着放哪里脱位了?

网友:
将机器拆开,将所有接口板和插槽清洁干净再测试.

网友:
这种问题,,我个人在日常维修中碰到最多的问题是灯泡问题(保守估计不少于80例),因为灯芯长期倒向着一边,个别质量不过关,导致灯芯电极变形,点灯时电流过大,点灯板保护了。要验证这个问题,将灯泡拆下来,倒过180度来装,开机就能确定这个问题,当然,也有其他问题引起,但我个人敢保证这种问题,一定不是主板问题引起。也不是点灯板,电源,灰尘引起的问题。

网友:
按着楼上的方法试试吧。权威。